软件
请教q系列中怎么写群体步或块的复位/启动????

楼主(2008-04-30):
看了sfc手册,就是找不到这些东西
fx系列中步的群体复位是 zrst s0 s30
在q中不可以这样输入,请问群体步或块的如何复位/启动????

网友A:
可用BMOV K0的指令替代。

网友A:
跳转到第一步(准备阶段)可用MOV K1 K4M0,MO作为准备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