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画面怎么输出城别的格式

楼主(2008-04-30):
触摸屏的画面转换为别的格式?以前好像我转换维过WINDOWS的画图!
现在怎么不行?
还能转换为别的吗?

网友A:
可以转成PDF的

网友B:
先打开一个WINDOWS的“画图”,再打开触摸屏软件,模拟或者预览
然后按下键盘上面的 Print Screen,再切换到“画图”,按 Ctrl + V
触摸屏的画面就复制到画图上了,可以存为bmp,jpg等格式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