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真诚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触摸屏GT1000在数据输入时如何使输入的值只显示星号而看不到输入值?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恩,不少屏有这个功能,三菱的我还没注意过,等我去打开软件研究下

网友A:
刚刚打开软件初步看了一下,三菱的好象不能这样
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把“数值色”改成和背景一样,这样显示出来的数字客户就看不到的

楼主:
非常感谢!!!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应没有了

网友C:
时间长了。若忘了哪自已也无法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又学了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