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输入输出外部接线图用什么软件画

楼主(2008-04-30):
准备画一个电梯原理图,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要包括plc外部接线图,有什么好的软件,希望有好心的朋友给介绍下,小弟在这里万分感谢。就像如下的图。。
下载积分:+1(584220248) vb

网友A:
我用的PCS,不过是试用版本的,只能画40个元件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AUTO CAD试一试。

网友C:
AutoCAD Electrical,自己设置好模版,积累一些元件做库。
eplan没有必要就不要用,超出要求不实际。

网友D:
我用的是电子图板CAXA, CAD也用过

网友E:
有兴趣的话用PHOTOSHOP画,呵呵
,把PS用到这了,呵呵,不过挺不错的,画起来又快,修改也方便!
永远想在最前面!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答复,俗话说的好,朋友多,路好走,

网友F:
用CAD挺好的

网友G:
我用的是电子图板CAXA

网友H:
这个是几层电梯图?

网友I:
autocad(或其它的CAD软件)
caxa
microsoft visio(对于你这个图推荐用这个)
其它各种画图软件。。。

网友J:
EB3或者AutoCAD Electrical

网友K:
CAD还可以

网友L:
用PROTEL画最方便了,

网友M:
用AUTO CAD 电气版,不错,我也是刚学!觉得很好用!像三楼朋友说的,不错,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