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触摸屏和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8-04-30):
触摸屏和plc连接。触摸屏需要设置一些东西。例如设置地址,数据传送波特率,奇偶效验等。请高手解答地址和数据传送波特率及奇偶效验是什么意思?怎样设置?先谢过

网友A:
波特率9600,偶校验,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你先看看PLC的通信参数,地址不能重复,PLC为0,则触摸屏为1,波特率一般都是9600,奇偶这个设为奇也行,不过是7位数据,一位停止!

网友C:
在触摸屏软件里选择好PLC好,一般通讯格式就不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