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变换问题!

楼主(2008-04-30):
三菱Q系列在线变换时弹出对话框“PLC有未登录参数的程序,请更改PLC参数”,然后不能变换。
但能正常读出写入程序 ,请教高入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弄

网友A:
要请高手进来

网友B:
好象是先进入运行中写入模式,再改程序,然后转换,会好些.

网友C:
你查一下PLC的参数.

网友D:
我也不会,高手进来指点,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