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08-05-01):
因小弟初学PLC,很多不懂,请不要见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 FX2N中的指令 PLSR 中的脉冲数是否包括升频和降频段的脉冲数?还是只包括最高频率段?
2 如何进行高精度浮点运算?比如 0.0055*12.34412 ,我用EMUL来仿真结果只看到只能是小数点后面三位, 不知怎么回事
3 高速计数器在使用时,如果有启动和复位的,启动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启动端来选通呢。

楼主:
这个仿真怎么会得到这个结果呢。

网友A:
1.应该是包括整段的脉冲数的,最高频率段的脉冲数是多少是PLC自己计算出来的;
2.监控的是十进制的浮点数:
3.需要选定启动端对应的输入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向你致敬。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