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MT506编程求助

楼主(2008-05-01):
MT506LV4CN原有程序一小心做掉了,又没有保存原稿,现在做了个样版想下载到人机界面上,可就是没有反应,重启电脑,重启人机的动作都做了,就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哪个地方设定有问题,又没有用过这个软硬件,请熟悉的朋友们支持一下,多谢!
我的操做顺序:1)打开软件Easybuilder 2)新建一个文件夹 3)做一个切换开关 4)保存 5)编释 6)下载 执行下载的过程中进度条,始终没有任何反应,界面上也没有反应,另外只有人机界面上的POWER指示灯是亮的,CPU灯不亮,不知如何操做才可以解决

网友A:
我帮你试下 你先把拨码开关的2向上拨,然后上电在屏的后面有个复位开关的 (按钮) 按一下会听到 一声报警的 再然后下电 把2拨回去 上电就恢复到出厂值了 就可以重新写或者下程序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很有肯能是你用的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有肯能是你用的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E:
打开时COM端口有没有选对呀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啦,按gongzenhg的方法去试了一下,OK了,非常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