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1):
                        对于三菱PLC加触摸屏控制系统,原来的RS422通讯口被插上触摸屏拉,我想用把笔记本也插上去进行监控调试程序,但没有多余的插口插电脑,怎么办?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把触摸屏的联线拔下来吧。或者通过触摸屏与PLC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触摸屏的联线拔下来吧。或者通过触摸屏与PLC通讯。

            我的意思不要拔线,使三者都连起来监控

网友B:
可通过触摸屏来连接

网友C:
可通过触摸屏来连接,通信时选择“透明传输”

网友D:
弄不了的

网友E:
如果不是三菱的屏,可以再挂个422BD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三菱的屏,可以再挂个422BD

              如何挂422BD?挂在哪里?

网友E:
在选件连接插口中,插上就可用
混灌水区的!

网友F:
有把PLC上一个口转两个口的模块板了

网友G:
  三菱+24V的触摸屏有两个接口(就是我们平时说公母接口),这样的话要求你有数据线了,PLC和触摸屏本身有条数据线连接的!
    你看看你的触摸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