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

楼主(2008-05-01):
现在的伺服系统控制位置,其位置设置和显示都带小数点,我在三菱PLC用DRVA指令输入程序时,绝对位置一栏不能输入小数点,用PLC和触摸屏控制位置时,如何在PLC和触摸屏里编写程序,使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都带小数点?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说来话长...

楼主:
高手怎么还不出现?

网友B:
FX 1S和1N不能做浮点运算,如果非要显示小数,可将其放大个10的倍数,然后在屏里画个点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我就是高手啊

网友D:
我也不会啊 !谁会说说啊

网友E:
在触摸屏显示的数据除于个10或是100的不就个小数点了,
控制的精度不是有没有小数点决定的,控制精度是有伺服系统的细分决定的
就象10.6万=106000一样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