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一台新的GT1150

楼主(2008-05-01):
刚拿到一台新的GT1150触摸屏才发现要安装OS那位大哥装过吖??????????可以告诉小弟吗??????????

网友A:
这和装电脑系统没什么区别

网友B:
yygy374278: 在线吗?
我能告诉你怎么装OS
加我QQ 153567266

网友C:
给你个贴子看看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685.html
这个是与Q系列连接时装OS和装驱动的
如果与FX连接在选择驱动的时候换一换,还有通讯设置上改成422就行了

楼主:
已经学会了,谢谢各位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