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清高人指点

楼主(2008-05-01):
三菱got系列的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的plc连接的时候,触摸屏还先要用计算机安装基本功能os和驱动程序os吗?谢过

楼主:
三菱got系列的触摸屏和三菱的fx系列的plc连接的时候应该先做什么啊?是不是直接用计算机把工程数据输送到 触摸屏里然后用专用电缆连接plc就行啊?

网友A:
先装OS再装功能驱动最后传输画面

网友B:
只要你的Touch panel支持你的PLC就可以连接。前提是两者的程序是对应的而且要确认已经有程序了。

网友C:
不好意思,画太大了,另传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