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在GXDeveloper “超过编辑范围”的提示怎么办?

楼主(2008-05-01):
提示截图
在GX Developer编辑梯形图时还没有输入多少行,就出现“超过编辑范围”的提示。怎么办?设计的梯形图还没有输入完。这可怎么办?由于刚涉及PLC,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请请了

楼主:
刚下了GXDeveloper 手册看,发现软件不允许梯形图超过24行。这就让我想不明白了:一个不能超过24行的梯形图编辑软件还有什么实用意义?是我是新手写的程序不够简短还是高手们写的程序都不会超过这个限制?急求解答,高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一个块有必要搞得那么长吗?还有你每次编辑一些就转换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linzhenfu从你的回复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字“块”。也就是说。我可能把是把一个完整的完成一个设备控制功能的全部程序都写到一个“块”里去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如何从这个“块”里解放出来。把程序写到合适的层次里去?

楼主:
syw757可能你是高手,可你不能不尊重人!我搞PLC只是这几天的事。你懂的你不一定懂。如果你不愿回答,请不要出语伤人!

网友B:
没事,好好学,业精于勤

网友C:


网友D:
通过辅助继电器转换

网友E:
很久前也遇到过这个,当时重新开了个窗口,把程序复制过去就没事了,具体原因也不知,不过最近几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混灌水区的!

网友F(2009-01-10):
设置错了吧

网友F:
有没有PRO-FACE 的编程软件阿

网友G:
你可以设置中间过度软元件(M)啊!然后再把过度软元件(M)OR起来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