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00T以上油压机程序

楼主(2008-05-01):
请教个程序,只要有编码器计数那一快的就行,或发给我。
gfj_0563@126.com
thank!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本人在这里发的卫生巾涂胶程度,里面有编码器计数,定长,定距。

楼主(2009-02-1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本人在这里发的卫生巾涂胶程度,里面有编码器计数,定长,定距。
谢谢指点

网友B:
你是何种PLC?

网友C(2011-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