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2):
请教一下高手们,星---三角起动的时候,在起动的这一时刻为什么出现短路,后来我检察了电机,电机还是完好,电气系统都正常。

网友A:
你的接触器有没有互锁,是不是电弧光短路

网友B:
电机6条接线都没有错吗?电机的短路片都拆掉了吗?

网友C:
接线图什么样 的?

网友D:
我碰到过:1.接触器的触点有粘连现象。
     2.时间继电器坏,无延时功能,直接转换,因接触器断开时的时间差,造成拉弧短路。
     3.还有一种可能是:互锁。一般设计时不会出现这低级错误的。
 注:电机为65KW的空压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引用楼主duanyang于2008-05-02 03:00发表的 请教高手 星--三角起动这一时刻为什么出现短路 :
请教一下高手们,星---三角起动的时候,在起动的这一时刻为什么出现短路,后来我检察了电机,电机还是完好,电气系统都正常。

断开总断路器,用万用表量相间,各相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F:
是她的线接错了

网友G:
电器线路肯定有故障,互锁有吗?时间触头用的对吗?

网友H:
没有互锁.触点有粘连

网友I:
我想看一下他的电路.

网友J:
电弧短路

网友K:
应该是星形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没有互锁,造成短路现象。

网友L:
我试过  不能用时间继电器作互锁  这样会经常出现短路的

网友M:
檢查線路與接點

网友N:
线路图传上来看看我帮您分析一下

网友O:
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没见图纸在下不敢妄言!!!有数据说话。不能评感觉,好像,应该是吧,这样的词语回答你的问题。那不但不对你负责,有可能还会造成伤害。电器人员要细心,谨慎。百利而无一害。本人工作7年总结的唯一的一点经验。望大家能吸取。谢谢!拿图还大家帮你参谋一次,这东西不是很难的。

网友P:
仔细检查线路。

网友Q:
对低压电器不熟习吧....

网友R:
如果是刚安装的话,有可能是你接错线了,如果是已经使用很久了的话,就可能是触点粘死了,呵呵!
永远想在最前面!

楼主:
但是你们说的我都检查了,后来我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还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S:
电机???什么牌子的电机啊?内部的首尾有错误吗???晕啊!!

网友T:
补发张图纸上来。每图纸不敢信口开河。

网友U:
电路是自已设计的非标准电路吧

网友V:
触点有粘连

网友W:
呵呵 你是问到家了
我遇到过一次!  刚开始的时候是星行吧!!  是你的那个星星错了的
就算错了  也不会坏电机  你的总匝会跳的1!

网友X:
是自动转换吗?检查控制电路时间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电在控制电路的位置,有可能时间到了,控制电路短路。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1.接触器的触点有粘连现象。
     2.时间继电器坏,无延时功能,直接转换,因接触器断开时的时间差,造成拉弧短路。
     3.还有一种可能是:互锁。一般设计时不会出现这低级错误的。
 注:电机为65KW的空压机。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Z:
应该是弧光短路造成的,要时间继电器延时几秒吗!

网友AA:
线接错了

网友AB:
电机功率大,星角接触器转换时间短造成接触器弧间短路.

网友F:
是你的线接错了

网友AC:
我支持3樓的說法

网友AD:
3楼说对了``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AE:
1,接线;2,接触器转后顺序;3,检查硬件是否有故障

网友AF:
可能是触点粘连吧!

网友AG:
电弧光短路,启动时间太短

网友AH:
二次线路也很重要,在做转换的时候,不能同时转换;一定要等到Y形接触器断开后,电机才能转换成三角起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延时继电器在线路中常开常闭只取其一。因机械式触点精度不高,如果Y形接触器断开一半,其机械式触点动作,三角接触器动作,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断路。据我所知,目前很多二次线路是不合格,尤其是线路中延时继电器在常开常闭都用那种线路。另:延时继电器在转换后其线圈不应有电。

网友AI:
其实不一定是电气原因 我也见过 45KW的电机是因为过载起动引起的

网友AJ:
基本的控制电路我想你不会搞错,你检查一下短路的地方.如果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必要看看你的接触器触点是不是粘连,放不开.仔细看一下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AK:
看了大家的留言,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过,也有很多人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多次,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大家一点提示:楼主的星形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切换到三角形,开关就跳,其实你想过没有,切换后的接法一定是三角形的吗,你怎么验证,问题就出在这里,切换后的接法不是三角形的,不跳闸才怪呢,解决方法,将主开关拉下,一人用手动顶住主接触器和三角形的接触器,另一人到电机侧测量绕组的阻值,你就明白了.我不知道你遇到的问题具体什么样的,仅供参考.
一路上有你

网友AK:
很多问题遇到后才有经验的,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妈.你原来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你换了电机,碰巧让你接对了三角形,呵呵
一路上有你

网友AL:
你把电源关闭,用万用电表量一下看那短路

网友AM:
你的短路是怎样的情况,要先搞清楚是线路,还是马达内部,人口、如果是线路的话.星/三角互换的接触器有没有进行互锁,最好是进行两种互锁,1,是机械互锁...2,是电路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