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仿真时为什么出现“未支持指令”?

楼主(2008-05-02):
偶也是才开始用仿真软件的,只是使用了一个定时器中断指令而已,出现这条指令后中断没有执行:(

楼主:
自己翻了一下手册,好像仿真软件不支持fnc03-fnc05指令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应该有些指令不支持仿真

网友B(2009-03-06):
有的时候也碰到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

网友D:
应该有些指令不支持仿真

网友E:
看看仿真软件的操作手册,有不支持指令列表的

网友F:
仿真软件有不支持的指令,但是也能仿真,只是看不到该指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