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斑主wincc怎么做画面退出

楼主(2008-05-02):
请教斑主wincc怎么做画面的"exit"

楼主:
在WinCC标准函数总结里面找到了。

网友A:
楼主是想退出画面还是退出WINCC哦,你要退出画面就切换到其他画面不就等于退出了吗?退出WINCC的脚本如下:
ExitWinCC();

楼主:
我用的是ExitWinCC(),可是刚才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脚本把wincc全给退出来了(把wincc给关了)。我想退出到,编辑画面。

网友B:
停止运行不就自然回到编辑画面了嘛~

楼主:
在画面上做按钮,在运行时点一下,就能自动退出到编辑画面的功能怎么做?

网友C:
请使用:
DeactivateRTProject()
函数来退回到Wincc资源管理器中,如果使用ExitWincc函数的话,在()中填入相应值,其退出效果不同,具体区分为退出Wincc但不重新启动PC,退出Wincc重新启动PC,退出Wincc并关闭PC。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

网友D:
cvlsam说的对,调用系统函数

网友E(2008-08-11):
多谢说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