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读取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02):
各位大虾,想请教一下我的一台FX2N-80MR的编程口被人破坏了,我能否通过FX2N-485BD来读取PLC内的程序呢?该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A:
很简单的方法是找一台把编程口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B:
用用485BD还要买个232转485的,就直接买个fx2n-422BD吧,上面就是编程口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买个圆头口,按顺序把它还原,就可

网友C:
或者你和咱杨站长那订购一个新的FX2N-80MR的PLC也不贵。不要光怕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