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

楼主(2008-05-02):
版主你好
s7200cn的串口PORT0与PORT1有区别吗?
为什么我用POER1与PC可以通信,而插入PORT0就不能通信,先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没有区别。
不能与P0通讯有几种可能,你一一测试:
1、P0已经被程序占用,往往是使用自由口协议的时候,比如使用USS/MODBUS等等。这个时候你将PLC运行模式改为STOP尝试;
2、P0和P1的波特率等设置不相同,所以同样的PC/PG设置,当然不能通讯。通过从P1口检查P0口的设置。
3、你中奖了,P0坏了。找西门子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