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下伺服问题!

楼主(2008-05-03):
各位前辈!大家好
请问下你们,伺服精度主要决定哪个参数?我做的为什么就是 达不到精度,(0.05左右)请大家指点下!
多谢了!

网友A:
精度由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的精度决定。
而实际上反映在项目中的实际进度受多种因素制约。
1 传动机构的机械精度
2 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精度
3 电机的进度
4 以及其他链接设备的精度。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如果您能够具体说明一下,或许还能继续探讨一下。
以上!
Good Luck !

网友B:
控制一般没问题,应该是机械精度.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那我再查查机械部位看看!

网友C:
编码器的精度

楼主:
伺服是三菱MR-J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