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3):
1、光纤连结的H网同一网络中的站号为1~64号,同轴电缆为1~31号;

2、H网同一网络中的任何小都可以设置为控制站(主站),但同一网络中只能有一个控制站,其它为正常站(从站);

3、光纤连接的H网通讯速率可以为25Mbps或10Mbps,视具体的H网网络模块而定;

4、同一网络中链接软元件的最大数目:LB和LW均为16384(3FFFH)点;

5、每个网络系统中最多包含239个环形网络(1~239);

6、H网光纤通讯只能用于三菱Q系列PLC的QCPU;

7、只在主中设置各个站点的链接刷新参数LB和LW,不用在分站中设置;

8、在H网的同一个网络中,只能停一个站的电源,不能同时停2个站(含2个站)以上的站点的电源,否则会造成网络通讯瘫痪;

9、LB和LW称为链接继电器和链接寄存器,LB是一位,LW是16位(

LW××××.0~LW××××.F)。虽然在设置时用的是LB或LW,但在实际编程使用这个元件时,使用是的B××××或W××××,这些链接元件使用方法和其它编程元件一样,在程序中即可以作为输出线圈,也可以作为节点使用。

三菱H网模块的特性如下表所示:

网友A(2009-01-20):
8、在H网的同一个网络中,只能停一个站的电源,不能同时停2个站(含2个站)以上的站点的电源,否则会造成网络通讯瘫痪

好象不是这样,只要主站正常就没有问题,通讯不会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