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3):
CC-LINK系统在电缆连接和软件设置完毕后《Q系列CC-LINK说明书》,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各个子站(本地站,智能站和I/O)站与主站间的通讯正常,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编程。本文仅就前者对CC-LINK的调试方法做一简单介绍。

在主站PLC上电后,首先从主站CC-LINK模块QJ61BT11前面板的LED指示灯对整个系统的通信状况做一个大致的了解。QJ61BT11前面板LED指示灯的名称和含义如下所示:

[attachments=6915]

  [attachments=6916]

[attachments=6917]

1、ERR指示灯

此指示灯常亮时,说明整个CC-LINK通信有错误;闪烁时,说明CC-LINK网络系统中某个站的通信有错误。

利用此指示灯可以判断通信故障发生的大概情况,是整个网络都不能通信号,还是个别站不能通信。造成整个网络不能通信的原因有很多种,如:电缆断开,未连结正确的终端电阻(CC-Link 专用电缆:100Ω 1/2W,CC-Link 专用高性能电缆 130Ω 1/2W),设置站号大于64等。在整个网络都通信错误的情况下,利用GPP软件进行“线路测试”。

另外,如果各个子站和主站的波特率及网络模式设置不同,也会发生ERR常亮故障(整个系统通信错误)。因此,必须保证这二者在同一个网络中一致。波特率在模块前面板设置,模式在GPP软件中设置(如下图)。

图:网络模式设定
[attachments=6918]

图:波特率设定
[attachments=6919]

当ERR指示灯闪烁时,说明网络中的某一站通信错误,此时,可以用《Q系列CC-LINK说明书》中所讲的“网络诊断”的方法来诊断是哪一站出问题了,再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一般的问题发生是由于子站设置、编程错误或子站未送电造成的,与主站无关),此时,网络中通信正常的站可以正常通信,不受其它非正常站的影响。

2、L ERR指示灯

该指示灯指示的是主站的通信状态。当常亮时,表示主机通信错误。当闪烁时,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 当以固定时间间隔闪烁时,说明在通电时改变了站号或波特率/工作模式开关,此时只要重新上电或复位即可。

◇ 当以不固定的时间间隔闪烁时,可能是未安装终端电阻,模块或CC-LINK电缆受干扰所致。
  • 下载积分:+1(路龙远) 优秀文章!

网友A:
    这不是说明书里的吗?您自己的东西呢????

网友B(2008-06-30):
    了解一下,多学。

网友C(2008-08-21):
    有没有经典的用法总汇啊,比如和设备站,智能站,I/O的设置举例以及变频配套设置的说明呢

网友D:
    还可以这样,经验啊

网友E(2008-11-26):
    说明书里的吧

网友F(2009-02-18):
    说明书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