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恒转矩负载的运行曲线

楼主(2008-05-04):
请教大家:负载是恒转矩负载,当运行在高于50HZ的时候,变频器的V/F曲线和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恒转矩情况下,异步电机可以从5-50赫兹(某些变频的是1-50HZ),都能达到电机的标称的额定转矩。
而且与电机运行转速(频率)无关,它有能力保持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不变。这就是电机的恒转矩输出特性。
从负载的角度讲,不论负载怎么变化,只要他不超过电机的额定转矩,就可以使系统稳定运行。如果负载转矩的变化超出了电机的额定值范围,系统就稳定不了了,反映出来的现象是,转速丢转(失步)直至堵转。如果没有保护,电机就烧了。

网友B:
站长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