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控制求助

楼主(2008-05-04):
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控制时间继电器的断开或者闭合,然后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电动机的启停。请问电路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那位仁兄有硬件图可以分享啊?万分感激

网友A:
注意事项:
1,电机加热保护
2,如果功率大的电机,直接启动,比较危险。跳闸可能很大。

楼主:
是小功率的。

网友B:
你是学弱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