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4):
0    LD      X001
1    PLS    M0
3    LD      M0
4    OUT    T50    K1
请问大家我这个 从梯形图转换后就少了2  不知道为什么了
还有就是T50  K1  最直接的解释是什么 用白话说  谢谢 我是初学的  对这个不太明白 谢谢
[ 此贴被qa3210在2008-05-04 21:25重新编辑 ]

网友A:
T50  K1  最直接的解释是计数器T50从0数到1时,触点T50置为ON

GOOD  LUCK

网友B:
梯形图转换后就少了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OUT    T50    K1 ,好像是输出定时器T50 ,而设定时间是0.1秒,不知是否正确,一点浅薄见解.我们互相学习吧!

网友C:
梯形图里也没有2

网友D:
  PLS    M0 占两步所以下面一行就成第三步了,    T50是定时器 ,K1是设定的延时时间。

网友E:
5楼所言甚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S    M0 占两步所以下面一行就成第三步了,    T50是定时器 ,K1是设定的延时时间。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