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8-05-05):
请教版主在Q64ad上I/O分配中,我是5伏电源想叫读入为12000(即高精度),开关1设置成3333,开关4设置成0400,不知对不?我还没调试,先请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设置应该没错,我也没试过这个高精度,不过开关4的第三位,好像1~F都可。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有模块的话,试一下便知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