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请教大家,变频器频率设定信号为0-5V,设置5V时对应80HZ,
结果运行中达到5.2V,相应频率是85HZ,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运行过程中的曲线是非线性的,不明白什么原因。
求教!

网友A:
曲线应该是线性的,电压作为模拟量输入,本就不是很精确,你的电压信号,是从何输出?多少距离?做过隔离?和怎样测量的呢?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当用电位计给定时,一般都是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应该是线性的,电压作为模拟量输入,本就不是很精确,你的电压信号,是从何输出?多少距离?做过隔离?和怎样测量的呢?

电压信号取自于PLCDA模块,PLC和变频器都在一个电控柜里,距离很近,没做隔离处理,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模块的输出电压的。
曲线是应该线性的,但我测量了几点后看到实际运行并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当用电位计给定时,一般都是0~10V。

用的是三菱E540
当用电位计给定时,一般都是0~10V。学习了:)

网友C:
没见过偏差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