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GX软件中梯形图可以转换为程序吗?

楼主(2008-05-05):
我是新手,请问GX软件中梯形图可以转换为程序吗?
如果可以如果转换?
如果不可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转换?

网友A:
“GX软件中梯形图可以转换为程序吗?”
不懂是什么意思,你想转换成什么程序呢?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转换成比如 LD X000
OUT Y000 这样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当然可以
1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中图标进行自由切换
2 当您的程序以梯形图表示时,选择显示菜单下的列表显示可以切换至指令表
当您的程序以列表表示是,选择显示菜单下的梯形图显示可以切换至梯形图
3 使用键盘上的ALT+F1键可以在梯形图与列表间进行切换。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混灌水区的!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向你致敬!同时也感谢版主

网友C:
cvlsam是个非常热心的人

楼主:
嗯,cvlsam一直都为大家解决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D:
可以,不会我可以教你.

网友E:
恩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