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校正PLC启动时的时钟

楼主(2008-05-0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如何在程序起动时,校正当时的时钟。程序里要用到实时时钟,比如在16:30分启动一个子程序,要求这个时间与实际的时间尽量接近。
PLC里的时钟误差大吗?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三菱的,站里有。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先用程序将PLC时钟校准一下就很好用,误差不大

楼主:
怎么操作?能不能举个例子。万分感谢!
[ 此贴被zxc6688在2008-05-06 14:58重新编辑 ]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