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1.CP5611与S7的MPI通讯:

A.WinCC,这个不用讲了,驱动内置,直接支持.

B.iFix,iFix自己的IO Driver中没有MPI驱动,可以安装S7A for iFix驱动.

虽然不是GE-Intellution公司出品的,但是不收费,而且很好用.

C.Intouch,Intouch的IO Server中没有MPI驱动,应该安装OPC Server.

用西门子SimaticNet.需要Profibus SoftNet-S7授权.

6GK17045CW633AA0 RMB7845.50

5CW63中的63代表版本号V6.3,现在最新的该是5CW64了,因为好多人对订货号

很晕点,所以提一下.以下相同,不再赘述了.

其他厂家的没有内置MPI驱动的监控软件也类似.比如AB RSView等.

D.Citect,Wizcon,力控,组态王,紫金桥等,驱动内置,直接支持.

其实这些软件很多都是用Prodave写的底层库驱动.

Tips:

A.CP5512和CP5611一样,区别仅仅在于CP5512用于笔记本做现场调试,一般很少

实际长时间用于工程现场而已.

B.MPI方式组网,站点数理论值最大只能是32,但是CP5611最多只能支持8个

MPI连接.每台电脑仅支持1块CP5611卡.

C.如果电脑要通过MPI连接的PLC数量多于8,而小于31,可以换用CP5613卡.

D.CP5611最常用的速率是187.5K.在跟某些机型连接时,可以达到12M.

某些机型是那些呢?是那些MPI/DP口,如400全系列的X1口,31X-2PN的X1口,

318-2DP的X1口,319-3PN的X1口.

当然了,19.2K的速度也是支持的,但是买了CP5611而用19.2K的话,人家会认

为我们脑子有问题,这样还不如买跟PC Adtaper,还能省些银子.

E.用CP5611时,电脑可以有多台,每个CPU能跟多少台电脑进行通讯,取决于该

机型的具体型号,S7-300参数可以在Step7中的硬件\CPU\通讯中有连接资源

的设置.S7-400的应该在硬件\CPU\存储器中有通讯资源的设置.

--------------------------------------------------------------------------------

2.CP5611与S7的Profibus DP通讯:

A.WinCC,一般是在DP链路上走S7协议,驱动内置,直接支持.可连接8个PLC

B.iFix,iFix自己的IO Driver中没有DP驱动,应该安装OPC Server.

西门子SimaticNet.需要Profibus SoftNet-DP授权.

6GK17045DW633AA0 RMB5868.50 (V6.3)

这个目前看来仅可以使用SimaticNet.

注意,当这样做时,计算机算个2类DP主站,CP5611可以支持多于8个的PLC.

走DP协议最多可以支持60个PLC做DP从站.

即使是WinCC,要用CP5611连接超过8个以上的PLC时,也需要SimaticNet.

不建议计算机和做DP主站的PLC来连接,即使要连接,数量最好不要超过1个PLC

C.Intouch,同iFix。

D.Citect,Wizcon,力控,组态王,紫金桥等,同iFix.

备注:

A.原来以为CP5611跟DP口通讯(比如315-2DP的X2口),只能做DP主站,

其实不是,也是可以做DP从站的,可以被1个DP主站来挂接,

这个主站可以是PLC,也可以是计算机,

但是在计算机监控软件和PLC通讯的方案中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B.因为DP链路上可以走S7协议.

所以理论上Profibus SoftNet-S7 可以替代Profibus SoftNet-DP.

--------------------------------------------------------------------------------

3.CP5613与S7的Profibus DP通讯:

A.WinCC,DP链路上走S7协议,驱动内置,直接支持.可连接50个PLC

B.iFix,iFix自己的IO Driver中没有DP驱动,应该安装OPC Server.

需要西门子SimaticNet.跟CP5611的差异在于不用Profibus SoftNet-DP授权.

而需要Profibus DP-5613授权.

6GK17135DB633AA0 RMB4611.50 (V6.3)

这样做2类DP主站,最多可以连接122个DP从站.

即使是WinCC,要用CP5613连接超过50个以上的PLC时,也需要SimaticNet.

不建议计算机和做DP主站的PLC来连接,即使要连接,数量最好不要超过1个PLC

C.Intouch,同iFix。

D.Citect,Wizcon,力控,组态王,紫金桥等,同iFix.

备注:

A.CP5613跟CP5611一样,都是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从的.做从的意义不大.

B.因为DP链路上可以走S7协议.

所以理论上Profibus S7-5613可以替代Profibus DP-5613.

C.每台电脑最多支持4块CP5613.

--------------------------------------------------------------------------------

4.CP5613与S7的Profibus FMS通讯:

老实说,我都不知道FMS主要还在那里应用了.

A.WinCC,没记错的话,好像没有FMS驱动,应该是需要SimaticNet的.

B.iFix,iFix自己的IO Driver中没有FMS驱动,应该安装SimaticNet.

C.Intouch,有FMS的IO Server,确实也见别人用过。

D.Citect,Wizcon,力控,组态王,紫金桥等,同iFix.

SimaticNet 应该用Profibus FMS-5613授权.

6GK17135FB633AA0 RMB5167.80 (V6.3)

这样做FMS站,做对等连接,多个计算可以连接多个PLC.

每块卡走FMS最多可以连接40个FMS站.

备注:

A.CP5613走FMS跟老S5还有一些第三方厂商连接还是用的FMS.

B.走FMS时每台电脑最多支持2块CP5613.

C.CPU上的DP口全部不支持FMS,只有CP模块支持,还不是所有的CP都支持.

好像只有CP343-5和CP443-5扩展型才支持FMS.具体可以咨询下CS的资深工程师等.

--------------------------------------------------------------------------------

5.IE Genaral(普通以太网卡)与S7的以太网通讯:

这个才是要讨论的重点...

A.WinCC,驱动内置,可以走TCP/IP,也可以走ISO,最多支持8个PLC站点.

B.iFix,iFix自己的IO Driver中没有以太网TCP/IP驱动,可以安装S7A for iFix驱动.很好用.S7A驱动具体支持几个PLC的连接数量不详,但是绝对不止8个.

如果走ISO协议,可以使用V6版本的SIX驱动.也还行.

不建议使用iFix的SI7驱动,那个驱动还是要SimaticNet的.与其那样还不如

用OPC呢.不过在使用软冗余时,SI7驱动支持以太网地址的冗余.

SL4驱动可以不需要SimaticNet,但是还是不建议使用,呵呵.因为是个L4层的

驱动,连接S7以太网会麻烦一些,连接S5以太网时可以考虑.

C.Intouch,请使用最新的DA Server类驱动,西门子以太网驱动的叫SI Direct.

D.Citect,力控,紫金桥等,有S7以太网驱动,具体支持的PLC联接数量不祥.

组态王,RSView等没有内置S7以太网驱动的则需要OPC Server.

方案甲:西门子SimaticNet.

IE SOFTNET-S7 LEAN,最多支持8个PLC以太网连接,

6GK17041LW633AA0 RMB5774.00 (V6.3)

IE SOFTNET-S7,最多支持64个PLC以太网连接,

6GK17041CW633AA0 RMB13081.00 (V6.3)

注意,每台电脑仅支持1块IE Genaral!

方案乙:使用全球最有名的OPC Server--KEPWare.

有西门子以太网驱动.主要是TCP/IP协议的.

理论上支持16个普通网卡(不知道电脑有那么多PCI槽吗?)

每个网卡支持64个PLC以太网连接.总数支持127个连接。

不过,我还没试验过多网卡的支持呢,大家可以咨询下KEP公司中国办事处.

备注:

普通以太网卡不支持冗余操作的,西门子明确的告诉大家,每台电脑仅支持1个

IE Genaral做访问点与PLC连接.

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普通以太网卡的冗余操作,是一种基于IT技术的方法.

目前暂得不到西门子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探讨.

另外,CP1612的定位好像比较怪,价格很高,但是跟普通以太网卡又没有什么差异,跟CP1613又差距太大.真是搞不懂.好在已经停产了,也不用去讨论了,呵呵

--------------------------------------------------------------------------------

6.CP1613与S7的以太网通讯:

A.WinCC,也是要装SimaticNet才能发挥CP1613的威力的,否则只能是当个普通以太网卡来用.用IE S7-1613授权,可支持多于64个PLC的以太网连接.可达120个.

6GK17161CB633AA0 RMB11549.30 (V6.3)

注意,在PCS7中超过8个以太网连接,则必须使用CP1613.

尽管普通以太网卡+IE SoftNet-S7也支持64个连接,但是在PCS7中是不可以用于8个以上以太网连接的.

B.iFix,同WinCC.

C.Intouch,同WinCC.

D.Citect,Wizcon,力控,组态王,紫金桥等,同WinCC.

备注:

每台电脑支持最多2个CP1613.除了冗余着用,还可以当成分开的2个来用.

但是看手册介绍,每台电脑支持的最多连接数不是2X120=240,而是207个.唉.

--------------------------------------------------------------------------------

7.CP1613与S7400H的以太网冗余通讯:

不管任何监控软件,均需要SimaticNet,要S7-RedConnect授权,

6GK17160HB633AA0 RMB22304.90 (V6.3)

S7-RedConnect有S7-1613一切功能,除此外还支持对S7400H的以太网冗余通讯

SimaticNet做OPC Server,监控软件做OPC Client是最常用的配法.

当然了,用WinCC时,通过S7 API接口协议来做在点数多时更快,更稳.

S7-RedConnect支持1个CP1613至2个CP443-1/2个CP1613至2个CP443-1/2个CP1613至4个CP443-1的连接.冗余连接只能使用ISO协议,目前还不可以使用TCP/IP协议.

同时冗余连接和非冗余的连接混合的环境,S7-RedConnect也是支持的.

但是必须统一走ISO协议.不能冗余系统走ISO,非冗余的走TCP/IP.

==============================================================================

InTouch与PLC连接和通讯

InTouch与PLC连接心得

按连接的物理媒介来分:可以分可以分为2大类,一类为专业级通讯卡,诸如Applicom卡这类,另一种就是普通网卡了。因此通信方式根据通讯卡有2大类,如果你使用APPLICOM卡你会发现与plc的连接非常简单,只须你将PLC的IP地址添加的applicom卡中并为之定义好“topic”NAME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使用一种协议建立起applicom卡与intouch的“通道”(path),大体又可以分为3种,PCDDE,DASsever,OPC,其中,pcdde最简单,DASsever最高效,支持的协议最多,而OPC则是传统的通讯方式,设置还要与I/O Sever软件包中的OPClink配合使用,对OPC不是很难理解的估计不容易成功, 虽然OPC效率不算高,可人家毕竟是国际标准,所以你会发现intouch 与wincc很容易对联,通过这种方式,PLC与DCS之间的通讯也是容易实现的。令一类是使用普通网卡,你没的选择,还是使用DASSIDirect吧,还有一种方法不过设置复杂些,你可以使用SMATIC NET中的OPC功能配合INTOUCH的opclink来实现通讯,不过设置过多,而且还要在plc中组态,本人试验多次才成功。

--------------------------------------------------------------------------------

intouch与PLC通讯问题

  一般情况下,通过InTouch自带的I/O SERVER实现与不同的PLC连接。然后,InTouch与I/O SERVER以DDE的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在InTouch中的IO SERVER 有相关的帮助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使用该I/O SERVER 时的地址配置。
  如果和AB系列的SLC500的PLC做NET通讯的话使用Allen-Bradley Ethernet Direct 这个I/O SERVER 不过一定要在主机里面的HOST中添加该PLC的IP地址。

(文章来源与网络)
  • 下载积分:+2(sjm213) 鼓励!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官方论坛NET版主“展翅飞翔”的大作,楼主转帖的时候还是写得详细点比较好。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2008-08-11):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C(2008-10-17):
       是转载的,之前有看过

网友D:
    涨了见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