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小弟初学PLC,正在做毕业设计,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上面这个梯形图是否正确
程序是用PLC的高速计数去实现步进电机的定位,我用的是专用步进电机驱动器,Y000为脉冲输出到驱动器 Y010为驱动器方向控制,通断实现正反转,其中P10是从触摸屏输入数据后计算出来的总脉冲的子程序,X010是启动按钮  X020为急停按钮 Y030是自动停止

我大概的思路是  启动X010,然后先给驱动器一个正转信号(因为驱动器要求先有控制信号再有脉冲信号),然后调用子程序计算脉冲后输出脉冲到Y000来驱动步进电机移动,当到达指令的脉冲,也就是从触摸屏输入的位移到达后,立即给一个反转信号即Y010,然后再调用脉冲计算子程序,再返回到原点,当到达原点后自动断开Y030,停机

脉冲计算子程序我没给出

网友A:
1.PLSR的时间太短;
2.DHSCS的是Y010;
3.联机试试,不断改进。

楼主:
嗯,谢谢SJM213,我已经改过来了,希望其他高手看看改过之后的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B(2008-06-06):
没用到m8145脉冲输出禁止和m8147脉冲输出中

网友C:
我也没看懂。。。。^_^。

网友D:
特殊寄存器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