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05-05):
最近刚做了个带变频器的柜子,有0~10V和4~20mA两种外部给定方式。该变频器配15KW的电机
图纸上电位计的选型是4K7,这是根据什么来选型的?5K,3K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A:
我用过5K的来代替4.7K的,3K的没有用,可能是考虑电源+12V的带负载能力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有了选型的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