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TRN学习软件问题

楼主(2008-05-05):
为什么我在安开启FXTRN学习软件时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解决了的朋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1.有病毒.
2.将内存条,拔出后清除表面灰尘和接口处的氧化物,再插入试试.
3,关闭正在使用的其他软件,如"金山词霸"
4.重新安装.

网友B: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我弑毒/并重装就没事/这是因为你的电脑有毒啊/

网友C(2008-08-01):
我运行正常啊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D:
以后知道了

网友E:
要重装系统了!!!我以前就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