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节能方面的方法

楼主(2008-05-06):
各位前辈:
我的领导要求我08年的节能目标是下降20%(主要是电、油、水)。
各位有没有好的节能方案,或者好的节能设备。
我公司主要设备电机及高压水银灯、锅炉、冷却机等大的设备。

网友A:
大型电动机安上变频器,合理设置频率

网友B:
节能这个课题可广泛的很,
你先要做的工作不是寻找节能方案,而是先得做好统计、汇总工作。
第一步、将你公司的设备进行分类,如:电机运转率(24小时运行?8小时运行?),实际测量得到的电机运行电流,传动类型,负载类型等。
第二步、根据汇总情况,先解决风机水泵类负载、照明负载。
第三步、设备改造------主要解决传动效率低下的机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