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我这里有一台QnA系列的PLC,主机型号:Q2ASHCPU-S1,只有一个25针的母头,不知用什么编程线编程?编程线的型号为什么?

网友A:
我是人,不能解答。

网友B:
Q2ASHCPU-S1 俺见过,卖过

编程线和Ans系列一样

SC09中间那个25针插头就是用来插它的编程口的

楼主:
站长,SC-09t和SC-10 的我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站长,SC-09t和SC-10 的我都试过了,不行。

应该是你的线不对

必须是用那种能够和ANS系列通讯的那种线

这种线广东做线的人叫做SC-09 IC

其实是因为现在做SC09的人偷工,搞得现在的不能和ANS连接的

以前好的SC09就可以和ANS系列连接,也可以和QNS系列连接

楼主:
如果是站长说的这样,这种线可能是不好找了。手上也没有AnS的机子。站长,能否推荐一下到那找这种线。

楼主:
站长下面这几种那种可用
USB接口系列三菱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SC09 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带适配器、指示灯)

网友C:
USB-SC09的编程线就有 25针的了

网友D:
如果把4-6和7-8脚分别短接,也许行....

网友B:
楼主的电脑没有RS232口吗?

绝大部分做好就有USB的SC-09连不了你的这个PLC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站长说的真详细

网友G:
问一个这个论坛上没人能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