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继电器输入控制电压24V与交流零线接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交流零线有10A电流

楼主(2008-05-06):
固体继电器输入控制电压24V与交流零线接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交流零线有10A电流.
运用固体继电器原理解决上面会出现的后果,请详细解答好吗?

网友A:
10A电流。。。。我的直觉是火花

网友B:
我的直觉是可能会断路!

网友C:
没有理解对方的原始意图,能说清点吗?

网友D:
有点晕。
应该是短路。

网友E:
那你就试试了 看是不是有火花呢 ?

网友F:
零线电流为10A,通过设备、火线构成回路形成的;一般来讲,国内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如果零线与24V的-号接在一起的话,电路不会出现问题的,若接在+号上,会出现24V电压回路过载。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楼主:
我想知道完完整整的分析,想把基本电路原理都拿出来说,刚刚看回基本电路原理,自己分析了一遍基本搞定,有空再细分析,小小的东西都可以搬出很多东西来有趣而已

网友H:
可控硅电路?

网友I:
假设零线接地, 24VCOM线接地,COM和零线等电位,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过不符合标准

网友J:
如果24V的负极跟交流电的零线是绝缘的话就没有关系

网友J:
可能大家用的网线都是电信的电缆接入的,但是网线还有通过家庭的电力网络传输的,这个就跟上面说的差不多

网友K:
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固体继电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是隔离的,而且绝大多数交流电源的零线是接地的,仅有一根线接触,不会有电流产生,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L:
不明白你的意图,固态继电器本身就是两个可控硅组成的,不信你打一个看看.如果接在零点飘移的零线上,就烧了,这个问题好难讲清.

网友M:
同意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