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你那卖的FX2N的版本是多少的?

楼主(2008-05-06):
请问版主,你那卖的FX2N的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A:
可以监控D8001寄存器。24 300 手册上有的。
FX2N 版本号

网友B:
应是FX2N的硬件版本吧,现在都在最新的。
FX2N硬件好久没有更新了吧。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应该都是3.0以上的,我也好久没有注意这个了,现在FX2N的版本都是最新的,新机选型的时候没必要考虑它。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