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在此谢过........

网友A:
估计还没有中文的,另外国内销售的FX3U软件版本还未到2.40,所以专用指令还不能用!

网友B:
3U中文的我就只有

编程手册,硬件手册,模拟量手册,定位手册这几本

继续等待吧。。

实在不行找个英文高手翻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