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急急急。。。请高手指点关于三菱变频器PID的应用

楼主(2008-05-07):
请问:
在传送带的配料输送中,用三菱内置PID调节的变频器实现速度控制来控制配料流量,我用plc运算得出的变频器反馈端4的输入值,该值是流量信号(而不是转速信号),设定值输入端2和偏差值输入端1也是PLC来设定,它们的值也是流量信号值(而不是转速信号)。。。。。。请问这样设置是否合理???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
用变频器PID的功能就不需要plc运算.
变频器需要4-20mA的反馈信号。
可以用PLC输出设定值给变频器,但那样就不需要用变频器PID的功能,直接用PLC的PID控制不就得了,这么麻烦。
下载积分:+8(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使用E500时,在Pr133中设定控制值.

网友A:
使用S500时,在Pr93中设定控制值.

网友A:
本站有说明书可以下载的,要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baoshizhi大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