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请问西门子300系列的MMC卡可以用普通卡代替吗?

楼主:
还有前连接器有仿照的吗?

网友A:
西門子S7-300,400的PLC所使用的MMC卡不能使用普通MMC卡替代。

前連接器有兼容產品,價格略低于西門子,但是從本身來說,您用得起西門子的模塊還會在乎前連接器嗎?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呵呵!用的比较多哦!前连接器也有上千块钱!有代替品更加好哦!呵呵!这位老兄!请问哪儿有防的前连接器买啊!

网友B:
网上很多卖的。不过有好有差。卡里面有系统文件,别的卡代不了的

网友C:
可已,网上有方法和软件

网友D:
建议不要使用,自己学习可以试试

网友E(2008-06-08):
呵呵,最好是 不要自讨苦吃

网友F:
自己刷一下就行了吗

网友G(2008-07-16):
请教一下:MMC卡读卡器是什么?电脑上的读卡器可以读MMC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