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三菱fx系列plc

楼主(2008-05-07):
三菱fx系列的plc有办法使输入点用pnp的传感器吗?npn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A:
好象不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网友C:
FX3U的S/S端子可以切换,能直接用PNP的传感器...
但不可以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认同

网友E:
pnp的可以选择FX3U或者是FX2N后缀有ES/UL的
具体要多少点数的?

网友F:
用中间继电器过渡无法快速响应了,不是很好.

网友G:
直接用两线的不就行了

网友H:
我接过SMC的汽缸传感器,是三线的,直接接0V和信号线就行

网友I:
加个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快很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J:
将外部独立直流24伏电源的负极接到PLC的正24伏上,可以吗?有哪位师傅用过吗?

网友K:
NPN是不用说了。。
楼上有说SMC的SENSOR的接法?
SMC的sensor我还没看到过PNP的呢。。。
传感器与三菱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