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个问题想请教,关于模拟量的

楼主(2008-05-07):
:有个问题想请教,关于模拟量的
我们知道模拟量有模拟电压和模拟电流 ,但我不知道模拟电流4—20MA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是2—40MA呢?还有模拟电压0—5V 和1—5V,0—10V的区别和具体应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希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C:
分为0-20ma 4-20ma 0-5v 0-10v,这些标准都是电气行业长期形成的
因为有很多仪器仪表或者其他设备,有的是这样格式,有的是那样格式
三菱的一些模拟量模块同是兼容以上几种格式
根据个人爱好,距离短的我都用电压信号,距离长的我用电流信号
模块是那种格式输出,可以设置的
详情看相关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