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WINCC6.2和24台S7-224XP组网的问题
工程说明
1.24台PLC在同一车间里,工控机在办工楼上,车间和办公楼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公里
2.要求在WINCC上能对24台PLC中的任何一台进行操作(操作前要发申请到对应机器的TP177上,通过后才能操作)
3.224XP都是双口的,而且每个PLC还带要一个TP177A
以下是西门子给出的组网建意
1.WINCC+CP5611,选出8台PLC+EM277用DP连接(加中继延长通信距离)
2.每个带了EM277的PLC用MPI再和两台PLC组网
3.PLC与TP177之间用PPI连接
我的疑问
1.WINCC能对带了EM277模块以外的PLC通信吗?
2.每三个224XP之间的MPI网络如何组态
3.WINCC能否把操作申请直接发到TP177上?

我一开始是准备用24块EM277通过OPC来连的,后来一算发现成本比较高,希望能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A:
先不分析方案的优越,只谈疑问:
1、使用OPC的方式就能对P0和P1口进行通信
2、可以使用modbus-rtu来进行通讯,比如带EM277的为主站,其他2台为从站
3、只要能通讯,当然不会有问题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西门子这个方案有个比较大的问题,以后再要扩展的话很麻烦,因为WINCC+CP5611走DP最多只能带8个,以后要是再加机器的话这个方案可能就要全部推倒重来了,而且以后加机器的可能性是几乎100%的,而且一加不会是一两台,最少也是十几台的。如果是加到MPI的话我怕会影响整个网络的速度,一台机器是要监控30个点左右,其中有三个是实时速度信号,要求实时性是比较高的(速度会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就目前走MPI的方案我也没把握一定能满足客户要求,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案时我准备用24块EM277,整个网络全走DP,以后要加机器时也是这样加,这样就能满足实时性和扩展的要求,不过这样成本就上去一大块了,唉~~~

网友A:
WINCC+CP5611走DP最多只能带8个?走MPI只能8台,DP不是。

如果是要考虑增加点的话,应该在现场配置电脑,而且现场建议使用以太网的结构。或者现场配置300的PLC来组网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