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界面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现场有一个压力变送器,输出模拟量,通过编程后,可在FX2NPLC 上输出控制信号,但现用户要求将压力变送器测得的实际压力在F940GOT-LWD-C上显示出来,显示值为###.#pa ,请师傅指点一下,或有相关的例子给我一份
021-39977024@163.com
先谢了

网友A:
这个贴子只是沉下去了而已呵...
4AD读取到值存储到PLC里的某个D
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数值显示",在数值显示后面加上文字pa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