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c和上位置机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本人是菜鸟 刚从学校出来 偏偏有独立操作项目的机会 有些菜鸟问题想问
下位机是FX2N 然后是工控机 用INTOUCH监控 想知道:
1、plc和itouch的通讯 是只在访问名里添加就可以吗
2、itouch中的各动作地址是如何与plc对应起来的
3、数据库在中间是如何调用的 三者是怎样连在一起的
小弟求个大概 最好说下流程或着提供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1 intouch软件应该有三菱PLC的驱动,相关的通讯设置,地址设置在帮助文件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2 数据库是intouch的,通过你在组态软件建的变量对应plc中地址,去连接PLC。
3 这方面的资料要向你的组态供应商要,他们肯定会有的。
intouch没用过,以上仅供参考,我觉得所有组态用法基本类似。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恩 还是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