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

楼主(2008-05-08):
请问FX 1S可以设置密码吗?怎么设呢/请各位高手赐教职

网友A:
你有编程软件么 有的话上面就有设置密码的了
你在上面的提示里找到在线 然后点击再找到登陆关键字 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MMFA) 鼓励!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是个新手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了 请谅解

网友B:
找到登陆关键字就是密码!gx developer

网友C:
先将电脑与PLC联机后点击“在线”后续如图片。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没用三菱的密码,太好破解了

网友E:
除了3U,设了也白设,多个新PLC,不要任何解密软件,一切都可搞定

网友F:
好解也要设置一个,毕竟是自己的心血

网友G:
FX的密码是防君子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FX的密码是防君子的吧?
三菱PLC的密码不是用来保密程序的
而是用来防止误操作的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