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为什么有的编程只使用PLS而不用PLF呢  把PLS用在编程的开始有什么作用吗?
PLS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
而编程的最后用了M8028 它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用到最后呢?

网友A: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28]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8028
名    称    FROM/TO指令执行中断许可
内    容    OFF: FROM/TO指令执行中断禁止
    ON : FROM/TO指令执行中断许可
详细说明

(1)M8028=OFF

FROM,TO指令执行中成为自动的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或时间中断不能被执行。

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在FROM,TO指令的执行完了后被立刻执行。

还有,FROM,TO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2)M8028=ON

FROM,TO指令执行中发生中断的话,执行中断后中断程序被执行。

但是中断程序中不能使用FROM,TO指令。

(3)FX0,FX0S,FX0N里,作为100ms时间->10ms时间的切换用标志动作。

适用的CPU    FX1,FX1N(C)除外

网友B:
互相帮助

网友C:
有些东西要靠自己理解啊。
理解了,就是自己得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