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08-05-09):
各位前辈高手好!
我有点问题请教一下:我用GW-7C编程练习时
1、当编程中有不能变换的程序时连保存都不行,咋得喃?
2、用状态寄存编程,S0,S20,S30都正确使用,但最后编RET时程序却不能转换保存?
3、想用SFC编程练习,咋操作喃?

网友A:
1,一定要先变换才能保存
2,如果你要写RET指令,上面应该有 STL S0 STL S1 这样的指令才行
3,SFC不适用于新手,你最好先学习普通的梯形图和步进好一些

网友B:
同意站长的说法。

网友C:
简单的办法:只编程两小步,出错也好分析。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我觉得梯形图看起来比SFC直观多了

楼主:
我前向去震区作志愿者了,现在才上网,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前向去震区作志愿者了,现在才上网,谢谢高手指点.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