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速度控制如何编程?

楼主(2008-05-09):
请高手指点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速度控制如何编程?
chzy_114269@163.com
[ 此贴被chzy_114在2008-05-09 11:18重新编辑 ]

网友A:
可以用PLSY指令和DRVI指令
详情可看FX编程手册对这两个指令的介绍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B:
速度控制直接用模量就行了,弄那么多没用的干嘛????

网友C:
速度控制和变频器没什么两样的啊
一路上有你

网友D:
站长真是一个好人,以后有机会就买站长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