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请问各位大哥,
高速计数器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书上写的是的高速计数的情况下会用,那能不能具体点,举个例子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比如连接旋转编码器的时候
X0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35,
X1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36,
可以接近每秒上万次的脉冲信号